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2012-10-11):
求助高手:::::信捷PLC,伺服电机总行程是(0----80mm)可调,速度可调,采用螺距为20mm丝杆传动
脉冲当量是2000个丝杆旋转一圈,那么要求伺服电机从原点出发到达指定距离后延时(0--0.5秒),之后返回原点,为一个循环。在一分钟内来回循环频率(0---30)次可设定。原点和指定距离都有极限开关。
如果设定工作次数为5000次,延时0.5秒,那么怎样实现plc编程自动计算,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编程要求是这样。在延时(0--0.5S)内有两个部件接触有高压接通。

网友A:
脉冲控制的话要考虑到快速时,到达后延时过短的话,机械上可能实际没到达却已经回头了哟!

网友B:
精确定位的话,编码器的类型,还有脉冲个数,计算电子齿轮比, 也就这个几个参数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