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各位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

楼主(2012-10-11):
这个程序什么意思,运行出来的结果????,有知道的请帮帮我.

网友A:
看的不清楚!

网友B:
手册上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C:
k4m1212是16位断电保持继电器v7是变址寄存器,修改他的值可以方便调用其他中间继电器
bon是on位判别指令,整条指令意思是判断k4m1212的第0位也就是m1212是1/0,如果是1就把m80至1,通过inc加计数

网友D:
上面说的很对
zsh340

网友E:
楼主看看编程手册吧?连编程手册上的指令详解都没有看、、、、、

网友F:
我发觉很多人都不爱看手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为兴趣而学习
各位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