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求三菱FX系列PLC和伺服控制信号怎么接线?

楼主(2012-10-11):
怎么三菱FX系列PLC和伺服控制信号怎么接线?
那位大哥大姐帮帮忙!!!

网友A:
我也是刚学,个人认为,一般PLC输出到 接触器,通过控制接触器,来控制电机

网友B:
说明书上有列子

网友C:
看看伺服说明书 ,一般都有。y0,y1(必须用这两个点)接脉冲信号,再接两个方向信号。有些伺服要接一些使能等信号,有些可以通过内部参数强制使能.
qq:274332591

网友D:
看伺服手册

网友E(2012-11-12):
看看伺服说明书 ,一般都有。y0,y1(必须用这两个点)接脉冲信号,再接两个方向信号

网友F:
三菱PLC有Y0\Y1两个脉冲输出,如接三菱伺服器一台只要一个输出脉冲信号加一个方向信号,(这要在伺服器中设置脉冲加方向方式)这些伺服器说明书中都有说过。其实三菱PLC编程软件说明书中也有,在定位指令中,大约300页左右。

网友G:
你是什么伺服啊?

网友H:
加我QQ 我有CAD图纸 ,990617982

网友I(2013-10-03):
看看伺服说明书 ,一般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