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信

楼主(2012-10-11):
要求把9个plc用485方式连起来 可是我看过通信指导书 n:n的方式最多连8个 请问如果这样 采用什么方式呢

网友A:
啥型号的,如果是Q的可以用H网连接,或者CCLINKIE,FX之间的没搞过

网友B:
不懂得人路过

网友C:
用CCLINKIE可以

楼主:
是fx系列的 有fx3g fx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