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奇怪的时间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2-10-11):
图中是我公司买的二批时间继电器,型号一样。但在使用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用光纤的输出信号控制时间继电器的NO,但用图中上一个时间继电器时光纤传感器的电源指示灯不停地闪,无法正常使用。用图中下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请各位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

楼主:
图中上一个注明是日本生产,下一个是中国生产。

网友A:
不知你的电压是不是标准的24v?
分析应该是两个触发电流不一样, 如需验证可以用钳流表测一下

网友B:
还是中国的牛逼,小日本的去死吧。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网友C:
不错,三楼的说得有道理

网友D:
中国产的是正品,日本是山寨

网友E:
你换一个触点试一下看看,也许触点坏了
东凌

网友F:
常闭常开问题

网友G:
是分别只试了一个吗?还是整批都有问题啊?整批都出问题的话支持三楼

网友H:
两个都是假的

网友I:
真假另外说。楼主的意思是光纤的输出控制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吧?这个情况下,接上面一个的时候光纤一直在闪对吗?
这是因为上面一个时间继电器的运行电流接近或超过了光纤的额定输出电流。
我碰到和楼主类似的情况,一个光电传感器带继电器。在光电传感器ON较长的时间后,OFF短时,再ON,继电器不能吸合了,然后过几分钟,有能工作,换了个小点的继电器就正常了

楼主:
一批全是这样的问题。只要装上上面的那个时间继电器,不管光纤有没有输出,光纤传感器的指示灯就不停的闪。现在没办法,只有用光纤传感器带中间继电器,再用中间继电器带时间继电器凑合着用了。

网友J:
第一个时间继电器是假的,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K:
用中国的不用日本的

网友L:
同意10楼。学习了!知道了光电开关(光电传感器)也叫光纤

楼主:
光电开关和光纤不是同一类

网友M:
产地中国的是小日本的。
产地日本的价格不超10块

网友N:
第一个很有可能是假的 因为我也买过 20块一个 跟你的那个一模一样 当时是着急用 没有办法订货 。哈哈 不过 我买回来 技术说可以用

网友O:
很明显 一个是日本货一个是中国山寨货,明显水土不服导致的

网友P:
10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