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问题

楼主(2012-10-11):
变压器为1000W选了个50A的整流桥,变压器变出来电压为27.7V,整流出来后31V,是整流桥不行吗?

网友A:
正常的。你带负载后测量就行了。

网友B:
要看什么类型的整流,全波还是半波的,有没有电容滤波,根据我计数是正常值

网友C:
整流后都会有点误差的

网友D:
晕死你。要是在接电容你是不是连东西南北都认不得了?

网友E:
这个正常,如果加滤波的话,用万用表测量空载电压会更高。

网友F:
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G:
街上负载量比较准确。

网友H:
U2=1.1U1

网友I:
讨论这个问题,有意义还是没意义

网友J:
要普及电工学基础知识啊

网友K:
有公试啊,你自己计算吧

网友L:
这个电压是空载电压,可能比较高,加负载后电压就降下来了

网友M:
对,空载电压

网友N:
楼主太牛了,佩服

网友O:
27.7*1.414=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