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一键启停怎么编程啊

楼主(2012-10-11):
各位大侠,一键启停怎么编程啊

网友A:
去本站例程区找,记得提问前,先搜索看看。

网友B:
三菱用ALT

网友C:
收藏的一份
下载积分:+3(竹叶三) 热心助人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D:
有些PLC有专门的指令,如2楼提到的三菱。
其实也可以自己做的。简单的思想就是根据电机的运行状态来做开动作或者是关动作。按钮+电机没运行的状态为开信号,按钮+电机运行状态为关信号。

网友E:
好想法 可以省个停止按钮了

网友F:
置位复位指令

网友G:
上传一个欧姆龙CP1H的单启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