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密码

楼主(2012-10-11):
请教各位:
1、十分钟左右一立方水从常温加热至60摄氏度需配多少KW电发热管?
2、前处理用的脱脂槽储水一个立方,水是喷淋循环的且不断损失热量,该配多少KW的电发热管?

网友A:
1、十分钟左右一立方水从常温加热至60摄氏度需配多少KW电发热管?
ans:用蒸氣循環比較有可能在10分鐘,如果要用加熱器大概要18隻15KW的加熱管.
2、前处理用的脱脂槽储水一个立方,水是喷淋循环的且不断损失热量,该配多少KW的电发热管?
ans:儲水只要加的到工作溫度,脱脂喷淋循环的量也不是很大,如果加溫的到的容量應該就不是問題.
這麼大的水槽PID跟循環系統調整是很不容易的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我用过丹姿水密码,感觉很好,控油补水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