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上标DC24V 100MA 10W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11):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传感器上标DC24V 100MA 10W是什么意思?是他允许过的最大电流是100MA?还是它所消耗的电流?开关电流输出是24V 12A大概能带多少根传感器?一般气缸上用的那种磁性开关

网友A:
一乘不就知道了吧,初中就学过了12*24/10=28.8这是理论数据,也是满载书记在现实中能取70/100

网友B:
电磁阀呀
东凌

网友C:
气缸上用的那种磁性开关是电磁阀,一般有DC24V、AC220V。

网友D:
电压24V,工作电流100MA,10W是功率,

楼主:
那100毫安是它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还是磁性开关本身消耗的电流?

网友E:
100MA应该是传感器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12A的开关电源要带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传感器。。。。

网友F:
楼上解释的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