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1):
QD75D1模块里监控地址817是 命令到位标志  现在想抽取里面的OPR完成标志的信息(OFF→ON)  以控制伺服定位完成后进行自动前进 PS:因为工艺要求里未知前进距离 所以没法用定位数据 是不是只能通过自锁JOG前进控制?  找了半天没找到能条件控制的命令 只有条件控制定位数据的定位程序  下图: 程序

现在的问题是 当伺服定位完成后 没有进行自动前进 可能是抽取地址出错了 求大侠帮忙看下   是不是程序写错了 还是方法错了

楼主:
大侠来帮帮我把~~~~~~~

网友A:
樓主還是看看定位模塊手冊中對於817的解釋

楼主:
看了定义啊   是监控数据地址  只能读不能写的  16进制定义  倒数第五个是我需要的数据 换成10进制就是第16个吧

网友B:
楼主的M52如果是脉冲指令的话,那么考虑一下【D101=K1】的这个时序

楼主:
M52是脉冲指令  【= D1O1 K1】 就是当D101中抽取的数据(G817里的b4位)等于1的时候输出M53 可是OPR完成了 还是没有抽取到 是不是不该用脉冲作为触发条件 难道一直抽取?

网友C:
第一行是什么:乘法?
状态有很多,所以不会=1.而应该是 D101.1 这样,当个触点用

楼主:
第一行是读取QD75监视数据的命令  读取完存到D101里面   然后再和1做比较 如果相等 就输出M53

网友B:
引用 楼主:
M52是脉冲指令  【= D1O1 K1】 就是当D101中抽取的数据(G817里的b4位)等于1的时候输出M53 可是OPR完成了 还是没有抽取到 是不是不该用脉冲作为触发条件 难道一直抽取?

你可以试一下,个人感觉这个M52脉冲和【= D1O1 K1】时序不一致,【= D1O1 K1】应该比M52滞后一个扫描周期,所以你的M53不能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定义啊   是监控数据地址  只能读不能写的  16进制定义  倒数第五个是我需要的数据 换成10进制就是第16个吧

既然是要看OPR完成標誌OFF-ON,那應該是[=d101 H10]這樣子

网友C:
不靠谱!OPR完成后,b4始终为1,所谓的D101不可能小于1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要看OPR完成標誌OFF-ON,那應該是[=d101 H10]這樣子

版主有道理,忽略了这个细节

楼主:
额 H10是不是因该在那个WANDP U0\G817 H10 D101改? 这样改我也试过 还是不行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想OPR完成后置位M53呢?
817 b4 完成标志
【FROM K2 K817 D1040 K1】

楼主:
是啊 想在OPR完成时置位M53 我试试你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H10是不是因该在那个WANDP U0\G817 H10 D101改? 这样改我也试过 还是不行
版主的意思是[= H10 D101]

楼主:
是不是要转换成16进制一次?

网友E:
太强了啊,完全看不明白啊

网友F:
应该是D101.4=1时是OPR完成标志

网友F:
ld sm400
FROM K2 K817 D101 K1
ld= d101.4 k1
set m52
试试........................................................

楼主:
你们说的我都会试试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G(2013-05-27):
QD75D1模块 ,我也是刚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