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设置里的HOST link 和RS232C区别

楼主(2012-10-11):
今天在CP1E与NB5通讯的时候。把CP1E设置成 7,2,E RS232可以跟NB5触摸屏通讯,当PLC断电再开启就通讯不上,需要清缓存重新下载程序才可以。
然后我把CP1E设置成7,2,E HOSTLINK 就没这样的问题。
我的触摸屏设置的是7,2,E RS232。为什么CP1E 却要是HOSTLINK.
请问CP1E设置里的HOST link 和RS232C区别

网友A:
不懂,标记一下,坐等高手。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我也看了些资料,我觉得rs232c就是无协议通信,至于host link我也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C:
欧姆龙的软件选232是自由口通信, hostlink是欧姆龙的通信协议,类似于三菱的mc协议。触摸屏设置232是触摸屏的端口设置。。。。。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