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脉冲指令能驱动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2-10-11):
各位师傅谁用过不用脉冲指令来驱动步进电机的呀?只用一个晶体输出的plc来驱动…
虚心求教…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器只能接收脉冲信号。你是不是想直接用plc控制步进电机,不经过步进电机驱动器?理论上是可行的。单片机是可以直接控制的。用plc没有做过。你可以参考单片机的编程方法。

网友B:
貌似不行吧

楼主:
各位达人支支招呀!定位模块可以吗?知道有这个东西,没用过呀!
虚心求教…

网友C:
不行,要加驅動芯片

网友D:
应该要用到步进驱动器,PLC不能直接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要驱动,只是不用特定的输出点…
虚心求教…

网友E:
没有驱动芯片你如何能驱,楼主好好看看资料吧。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F:
我没试过,但我认为完全可以,但频率只能很低了。而且加减速什么的都需要通过基本指令来实现(可以用固定的扫描周期来做)。 保证占空比50%左右吧。

网友G:
应该有驱动器的。

楼主:
10楼的方法我用过,用8013,10sm太慢了,电机也太慢了,有没有别的指令什么的来控制呀!我重申下,我的要求是,不要脉冲指令来控制,不要Y0Y1特定的高速脉冲输出点…驱动器什么的该有的硬件都还要…
虚心求教…

网友H:
为什么要想这个这么让人蛋疼的东西呢,没有驱动器用吗?

网友I:
不行的,plc虽然也是发生脉冲,但是功率即电压小的多,怎么可能驱动那么大的负载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没试过,但我认为完全可以,但频率只能很低了。而且加减速什么的都需要通过基本指令来实现(可以用固定的扫描周期来做)。 保证占空比50%左右吧。

我试过,可以,但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