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输送带工件定位

楼主(2012-10-11):
想请教个问题,就是我的工件是方形的,不过尺寸有很多,怎么确定 不同尺寸的工件 始终在输送带的正中心?因为我有一台机器要对每个不同型号工件的中心位置进行加工。

网友A:
加工位设置一个夹具,来件后自动对中就行了。

网友B:
我们一般在输送带设置一个STOPPER,工件来停下后,下面做一个升降机构,将工件顶起来,用销钉孔进行精定位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4(乌龟船长) 是滴

网友C:
夹具什么的速度有些慢,其实用视觉系统,然后钻头定位物块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