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我用GX Works2代替QP设置参数,可以写进PLC么?要是可以该怎么写?

楼主(2012-10-11):
你好,我用关系GX Works2代替QP设置参数,怎么写进PLC? 当我用PLC写入的时候只能写进程序,智能模块设置的参数写不进去,每当我在写入PLC的时候有个智能功能模块给你选择,但点进去以后里面都是灰色的,什么都没有,也无法写入。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而且在读PLC的时候,QP参数也读不出来,最多只能读出一个自动刷新的参数

网友A:
把你的畫面貼上來吧
越詳細越好
應該是你操作上的問題
有圖的話,大家比較好幫你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应该是可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