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2-10-12):
现在有个控制要求:加热开,升温到40度,加热停止。然后降温,当温度低于36度时启动,并且开始定时1-2分钟后加热停止,然后又开始降温,当温度又低于36度时启动,并且又开始定时1-2分钟后,加热停止。如此无限制的循环下去。难点在于这个定时器T只能用一个,不能T0,T1,T2。。。下去。台达PLC,请问这个要怎么编程?在此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用加温模块吗

楼主:
温控表温度已经传送到PLC的D寄存器内了。

网友B:
你直接买个OMRON温控器加继电器就可以实现撒,可以不用PLC

楼主:
现在就是要在PLC运算。

网友C:
恒温不好么?还有为什么不给用T0 T1 T2 T3 T4 T5 T6 T7 TN TN+1?

楼主:
厂家不要恒温,要这样。因为是无限循环的,你的T只有几百个,不够用的。

网友B:
计时器是可以只用一个呀,你每次升温和降温时间相同那你就可以使用一个计时器啊。你设定一个时间,赋值给计时器,然后每次就调用就行了啊!
下载积分:+5(小蜜蜂) 思路是这样的思路,但是 ..

网友D:
PID控制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厂家不要恒温,要这样。因为是无限循环的,你的T只有几百个,不够用的。
!
一个t就够了,计时结束后复位,下一次再寄,?前提是每次计时时间一致

楼主:
试过复位,但是计时不准。

网友F:
用状态流程图编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那估计是程序的问题,定时器怎么会不准呢

网友H:
利用温控器控制输出与时间继电器组合成一个震荡电路就能达到你的控制目的。

网友I:
再垃圾的PLC也会保证1到2分钟的时间内精度差到100毫秒吧!还是程序结构有异常

网友J:
你这可能是计数循环累计造成,思考用步进加计时写写看!

网友K:
欧姆龙有款温控器可以实现,里面自带PID控制,这样在程序直接写个通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