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用ZRN回原点

楼主(2012-10-12):
请问FX1N用ZRN回原点的时候为什么每次回原点时X001为ON再变OFF的时候才停呢?能把近点信号X001为ON时就马上停的吗?

网友A:
检测到ON低速运行,检测到下降沿立即停止,你只能用PLSY指令,到原点后把脉冲数量寄存器清零,这样也是复位

网友B:
这个指令时 ZRN D0 D2 X0 Y0
你可以把X0换成M0啊,首先你要知道回原点原理,
然后就看图片,这一般应用于垂直伺服,有个物理开关更加安全。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