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

楼主(2012-10-12):
本公司要求我做一条测试自动线, 前面右6个测试工位,后面右1个取坏料工位。如果第一测试工位有坏料,如何计算在取坏料位去走。

网友A:
这个实际是是一个思路问题,你的检测线不论是环型线还是直线,废料取出的原理应该雷同。
比如你说的第一个检测就是坏料,那你做程序的时候就把这个信息记下来,当料到废料工位时去出就是了。
程序方面就用计数器做,一旦检测到坏料,就触发计数器。然后进行工位比较再执行相应的动作。

网友B:
思路可以执行 坏料怎么监测 楼主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