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2):
做个设备:X轴2个伺服都是正反转丝杠,Y轴1个伺服,Z轴2个伺服。动作都是单独的,有时候一起动作。PLC选的是FX3U-60MT。
1.定位模块是选2个FX2N-1PG好 还是选1个FX2N-20GM好 。
2.假如设备工作中我按暂定键设备会停止,再按启动,PLC控制的伺服会继续前个动作进行,定位模块控制的伺服可以吗?
3.定位模块里自带回原点功能,我想用伺服内部的回原点功能可以吗?我只想用定位模块的定位功能。
4.编这个程序需要注意什么?大家集思广益。我想少出点错。
谢谢高手帮忙

网友A:
何苦呢,用麦格米特MC系列PLC六轴2k8左右,一个plc搞定。

网友B:
俺来解释一下,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大神见谅!
1,:FX2N-20GM这个模块有强大的插补功能比两个1PG贵,他的程式有自己的编程软件,也就是说不能用GX-Developer。
2:你按暂停系统停止,这是看你程式怎么写了,我写程式只要没有大问题基本都是取消暂停还能继续运行。
3:你的伺服如果是绝对伺服还能自己回原点,我猜测你的伺服不是,还是用1PG写回原点吧,就几步的问题。
4:注意什么你自己知道,都不知道动作什么样子,但是一点确定,别撞机就行!
QQ:569456723

网友C:
好像一个20GM和两个1PG之间的价格差不了多少吧

网友D:
好想学习一下伺服,学习一下

网友E:
感觉楼主这样的配置非常之浪费钱!!!不知道楼主这有时候一起动作是这么个动法??是插补型还是就按照一定的比例运行????

网友F:
回原点功能 在定位模组中比较常见, 控制也比较简单,  回原点时回有个 接近原点信号 ,马达立刻进入慢速转动,继续转到不到1周  发现编码器原点时立刻停止, 回原点结束。

网友F:
程序方面 没什么建议, 如楼上说的对, 放置撞击。

网友G:
求高手解答

网友H:
如果有暂停功能,暂停过后现恢复精度没有办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