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用什么方法能读取欧姆龙plc储存卡里面的程序

楼主(2012-10-12):
手头有一张欧姆龙plc的储存卡CP1W-ME05M,没有欧姆龙plc,我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能读取储存卡内的程序(什么数据线,什么软件)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加载到PLC再读

网友B:
应该用ORMON提供的专用软件吧, 文件后缀估计都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