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比例阀位置控制

楼主(2012-10-12):
比例阀控制液压缸 液压缸有位置反馈 我想做液压缸位置定位 有什么好方法啊

网友A:
要求的定位精度多少?定位精度高的有难度。
下载积分:+1(gsj791898717) 感谢!

网友B:
机械部分加装电子尺 可以实时监控位置
下载积分:+1(gsj791898717) 感谢!

网友C:
学习中
下载积分:+1(gsj791898717) 感谢!

网友D:
和德国比 中国液压和比例阀精度都无奈!!!
下载积分:+1(gsj791898717) 感谢!

楼主:
我用的是MTS的位移传感器 汉臣的油缸 博士的比例阀 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啊

网友E:
PID控制
下载积分:+2(gsj791898717)

网友F:
坐等大侠给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 我们的技术也恼火这种事情
下载积分:+2(gsj791898717)
接线端子 www.nachi.com.hk

楼主:
倍福PAC PID是要PID库 要买的吧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呀

网友G: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H:
加装电子尺

楼主:
加电子尺有什么用啊

网友I:
加电子尺直接量测,
  • 下载积分:+3(gsj791898717) 感谢!

楼主:
    测量的数据做位置反馈  油缸有前进后退运动  PID设定值要经常改变  这样用PID可以吗

楼主:
    我用的是倍福的CX1010控制器

楼主:
    定位精度10丝

网友J:
    我现在也在搞液压缸控制,卡在这里了,用液压阀控制液压缸移动,但控制行程就不清楚了,,学习中,。
  • 下载积分:+4(gsj791898717) 感谢!

楼主:
    还有PID三个参数 在设置的过程中有没有上下限啊

网友K:
    明白楼主意图了 位置油缸不能做到精确到如此几个丝,仅对压力速度又很好的控制,除非加装机械限位机构,最好使用伺服控制简单些
  • 下载积分:+5(gsj791898717) 感谢!

网友L:
    使用闭环控制方式:伺服阀+光学尺

楼主:
    我不想用PID  有熟悉倍福的同学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位精度10丝

    液压油缸不可能做到10丝,那怕用军工技术,航天技术也做不到。
    还是用祠服电机+滚珠丝杠吧。
  • 下载积分:+5(gsj791898717)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M:
    位置控制用伺服控制好点,比例阀一般用在速度和压力控制
  • 下载积分:+5(gsj791898717)

楼主:
搞好了 通过在system manager 里面建一个NC轴  把模拟量模块定义为执行机构  SSI定义为反馈机构  设好参数 选好控制策略  在通过通用PAC的运动控制库 就可以啦 精度很高

网友N:
很有用,收藏之。

网友O(2013-08-22):
引用 楼主:
搞好了 通过在system manager 里面建一个NC轴  把模拟量模块定义为执行机构  SSI定义为反馈机构  设好参数 选好控制策略  在通过通用PAC的运动控制库 就可以啦 精度很高

请问用什么PLC实现的   控制策略是什么    精度最后达到多少?

网友P:
电子尺,可以实现

网友Q:
有专家吗

网友R:
有比例阀,有位置反馈,做闭环就可以啊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网友O:
请问实现了吗?  怎么控制阀口开度的

网友S:
编码器  配个拉线盒

网友T:
要求的定位精度多少?加电子尺吧

网友O:
楼主用什么做位置反馈     比例阀控制策略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