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2):
请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紫菜空间于2012-10-12 16:49发表的 win7 安装三菱伺服设置软件setup161e 读取参数时提示:software error:8020 :
请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1.你的软体版本?
2.你的操作系统是win7 32bit or 64bit?

网友B:
请你安装7.0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第2楼plcxuexi123于2012-10-13 23:59发表的 Re:win7 安装三菱伺服设置软件setup161e 读取参数时提示:software erro .. :
请你安装7.0软件。就可以了

兄弟你没看标题吗?7.0的是啥?

楼主:
我遇到过!USB转RS232的线换最好的那种!

网友A:
引用第4楼紫菜空间于2012-10-22 16:27发表的 Re:win7 安装三菱伺服设置软件setup161e 读取参数时提示:software erro .. :
我遇到过!USB转RS232的线换最好的那种!

这叫啥?自问自答?

楼主(2012-11-21):
偶然的机会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