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一下!

楼主(2012-10-12):
我把plc里的程序保存到了电脑里,换了新的plc以后,如何把保存在电脑里的梯形图复制到plc中去,谢谢

网友A:
利用数据线,让电脑和PLC之间通信,传输进去就OK了。

网友B:
先下硬件组态
zsh340

网友C:
1楼的师傅说得对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请问可以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D:
再下载到新的PLC里就是。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E:
你得先确认是什么品牌的PLC。然后根据品牌选择合适的编程线。连接PLC后下载就行。

网友F:
先下个通信软件,再连接,再上传就OK胃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电脑和plc我用数据线可以连上,进入plc中。就是不知道把现有的程序如何拷贝到plc中去,请问各位师傅用什么步骤?谢谢!

网友G:
通过软件和下载线就可以了啊,不过要找软件哦

网友H:
进入编程软件 把编程电缆接好 设置好。 新建一个编程窗口 选好型号 点打开工程 点你保存的工程 确定 你可以看到程序已经调出来了 ,再写入到现在的PLC 就行了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I:
如果PLC是一样的话,直接用软件打开下载到新PLC里面就可以了。如果是不同的PLC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