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伺服控制

楼主(2012-10-12):
通过编码器的旋转角度来控制伺服电机的动作,还知道编码器角度用什么指令控制

网友A:
旋转编码器接到FX3U的高速输入端口上,一般是前几个X
然后换算出相应的脉冲数,用指令DRVA DRVI来控制伺服

楼主:
站长好,有例子吗,不知道怎么写啊,

网友B:
例子 搜索一下吧 或者直接看手册里也有的 写的很清楚

楼主:
找不到啊,能指点下吗,

楼主:
区间比较重复有问题,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能达到我那控制要求,

楼主:
编码器原点怎样在程序中定啊,谢谢

网友C:
我也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哪位大虾帮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