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触摸屏袋长无法设置

楼主(2012-10-12):
请教各位高手,包装机上面触摸屏可以根据使用包装膜的长度设置相应的数据,可是我的这个不能设置。我的膜是150MM的,我设了150MM,可是每次封切位置都不对,大多数是切得很短,要是我把数据设置很大,我设了200CM,居然封切就对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查看一下机械,可能是机械的问题。我碰到过。你那个机器的程序能不能分享一下?
感谢!我现在没有线,程序拉不出来,拉出来了一定分享

网友B:
私服电子齿轮比有人动了吧 机械问题相差也不能这么大啊?
感谢!我没有用伺服,用的是步进,是步进的问题吗

网友C:
是不是包装膜与胶辊出现打滑,还有就是你的胶辊是不是有拿出去打磨过。
感谢!没有打滑,很好的

网友D:
电子齿轮比不对,最好设成1:10 1:100 等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