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加热管

楼主(2012-10-12):
请问各位老师我有30个220V的加热管,现在我把它们并联起来怎么连接好啊,不用零线可以吗?先谢谢老师们
小磊

网友A:
功率一样就可以。三条一组。星形接法。3相380输入。功率不一样最好不要这样接哦。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不断向前

网友C:
加热管怎么接星型 再如何并联 如何接电源

网友D:
一楼正解

网友E:
一楼说的很对

网友F:
人家问你如何并联,没问你如何接星接,如何接角接哦.看题目不仔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三个一组可以

网友H:
按一楼说的就可以,但是功率必须得一样!

网友I:
如果功率一样,可以十个一组分成三组然后在星型连接。并联可用铜排

网友A:
星形接法
下载积分:+2(cyc2012) 好贴!

网友J:
可以不接零线,但要接成星形

网友K:
就是星形接法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啊
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