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2):
各位大侠好,
CPU317-2DP通过PROFIBUS协议连接CPU226上面的EM277,组成PROFIBUS网络,CPU317-2DP(寄存器DB0.DBD0)如何对CPU226中的VD0寄存器做到实时读写?(即当直接改变CPU226中VD0的数据的时候,CPU317-2DP需要读到DB0.DBD0中;当CPU317-2DP中的DB0.DBD0中的数据有修改时,数据同步写入到CPU226的VD0寄存器)难点是EM277的GSD文件中是I和O分开传送进行读写功能的。

网友A:
其实你这个想法本来是不现实的,也是有矛盾的。举个例子说明,你刚才提到的同步,是谁跟谁同步啊?如果VD0里是5,DB0.DBD0里面是6,那是5变成6还是6变成5啊?
也就是说这两个寄存器如果存在数据不同的时候到底是谁传给谁,谁写给谁?你这不是在难为PLC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但是这个应该可以实现的,比如用触摸屏与S7 200连接通讯后,在触摸屏上修改一个值(与CPU226对应VD0寄存器),那么VD0数据马上就变成触摸屏输入的值;同理,在CPU226上面通过编程软件修改VD0的值,触摸屏上也马上变成了CPU上面修改的值。

网友A:
触摸屏是往PLC的寄存器里面写值,而PLC并不往触摸屏的寄存器里面写东西啊,也只是一个单方向的写。
如果你非要那样做,通过编程也能实现,经过两个其他的寄存器判断中转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我这个问题的来源是,S7 300上面通过MPI挂了WINCC,S7 200上面挂了触摸屏,然后WINCC上需要能修S7 200上面的VD0的值,同时,触摸屏上面也需要修改VD0里面的值,但是发现比较难实现。

网友A:
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比较简单,也是我一直采用的办法,将系统分为远程和本地两种模式就可以了,模式转换的时候,把数据往相应的对方传输一下就可以了!
第二种方案,WINCC把直接读写DB0.DBD0,这个寄存器的数据传到VD4里面,同时触摸屏对VD0进行读写,如果VD0和VD4不相等的时候,判断谁的值是最新的,如果VD4是最新的,说明数据是从WINCC来的,然后直接覆盖VD0,如果VD0是最新的,说明数据是从触摸屏来的,把VD0的数据传给DB0.DBD4,然后DB0.DBD4覆盖DB0.DBD0。
我这么说不知道你能否看明白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jswxhl) 不错

楼主:
    这位兄弟的见解真的不错,两种方案都能行得通。非常感谢。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