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2):
想用PLC检测线缆接对没有,不知道怎么编程?
他们说用地址扫描可以解决,但我还没学那么深,只知道皮毛,请给个思路,来段程序学习最好。
我的电缆最多的是42芯的,用表挨根检查太费事了。求大神帮忙!不胜感激!
邮箱:LI009REN@SINA.COM

网友A:
有触摸屏的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若是没有触摸屏,装个报警器,当输入点接通就闪烁就可以,但是就不能知道所接的地址是否接对了.

QQ:84818626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是否接对了,可以用文本或是触屏与PLC配合?

网友B:
我觉得让PLC自动去检测接线正不正确好像很有难度呢!至少总要去改变PLC外围线路的通断状态吧,比如输入点,多是开关,传感器,(触摸屏上面的按扭没有接线就不说了),还有关于输出点接各种灯,接触器,继电器,电磁阀等等,关于接线的正确与否,,只有靠调试人员一个一个的调试检查.
关于输入点,你可以STOP PLC的运行,当按下按钮时观察对应输入点的变化用以确定;
关于输出点,你可以编制简单的关于调试专用程序.比如一组电磁阀,当按下一个按钮后,这一组输出按照一定的顺序依次动作,,如果顺序不对,接线就错了.
如果有自动检测的,到时候也教下我!我也很想知道!

楼主:
继续求解

网友C:
如果电缆两端都有插头,用plc输出,输入点检测相应的点是否正确即可,如果没有插头,那就麻烦了

楼主:
是做好的航空插头,

楼主:
就是检测已经做好的带航空插头的电缆线是否接对了。

网友D:
是航空插头就好办,自己再做一套带航空插头并能与你产品构成回路的短接线,短接线开断后分别接入[LC输入端,接下来你就明白该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