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8.0编程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2-10-13):
以前把GX8.0装在台式机上也是装不上装完打开在新建时就跳出无法格式化工程无法打开,以前还以为是电脑以前有装旧版本了不好装。可我现在买台笔记本来装还是一样,我也有照着上面的安装说明装和大家给的意见可就是装不上。是什么问题啊大师们?好无助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不过我换了个系统就可以啦,你试下看。

网友B:
换未曾精简过的操作系统就行了,至于是否是GHOST版本的,无所谓。

楼主:
新买 的电脑刚装的系统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还是安装XP系统吧,不然很多软件是安装不了的

网友D:
只要不是阉割版的系统,都可以装,Win7 32bit都是一样的使用

楼主:
是XP系统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楼主,你是按默认路径安装的吗?
若不是的话,安装路径上不能用中文

网友F:
安装低版本的试一下 要么你缷载再装 还 有就是装的时候运行文件有没有错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G:
换个版本安装,有可能是下载解压后文件不全

楼主:
感谢大家装好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H:
用gx8.86吧!安装的时候把防火墙干掉,还有杀毒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