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感谢各位大大,我这有台机器双轴的,X轴带的MRJ2S350A    Z轴带的MRJ2S200A  ,C251接收X脉冲,C253接收Z轴信号。现在是200A的伺服脉冲输出正常,也无任何报警但是PLC接收不到编码器的回馈信号,把X轴跟Z轴对调还是一样问题200A无法接收脉冲,所以排查外线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注:2台伺服都是新换上去的,不知道是不是参数设置问题,请教各位

网友A:
电机转的时候,接编码器的X输入点亮了没有?
  • 下载积分:+1(money11)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的时候,接编码器的X输入点亮了没有?

    编码器的输入点在电机不转的时候也会亮

网友B:
    1楼的意思是让你检查下编码器的运作输入指示,输入灯闪烁说明编码器没问题
  • 下载积分:+1(money11) 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的意思是让你检查下编码器的运作输入指示,输入灯闪烁说明编码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