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液位变送器和数字显示仪连在一起 在控制室看数显就行

楼主(2012-10-13):
新手 求指导

网友A:
买一个输入为和变送器输出一样的模拟量的显示器,再设定同样的量程就可以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好 一个液位变送器 在用一个水柱显示器 就OK 了

网友C:
这个简单啊!液位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给数显仪表(光柱),参数设置一下ok了,2线制接线简单,有问题吗?

QQ:1792595232

网友D:
对头 很简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