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今天有人问我,家用普通的落地扇轴套缺油卡死,该加什么样的油才能让风扇至少转上几个月。干了这么多年电工,我还真不知道风扇轴套里加的是什么油,惭愧。。。
    本人以前试过普通黄油、高温黄油、黄油加机油、机油、缝纫机油、甚至还试过花生油,基本上都是转个三五天。各位说说看,该加什么油.

网友A:
楼主用的缝纫机油应该效果不错,或者用变压器油。

网友B:
加过菜油。效果还好。

网友C:
普通落地扇 家用的 需要这么专业的油品么?感觉黄油上下差不多了

网友D:
加缝纫机油,把螺丝上平。在没有灰尘的环境下用一年没问题。在灰尘多的环境下加什么油也没用。

网友E:
一般的厂家出厂时都加黄油,但我个人觉得加变压器油和缝纫机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过菜油。效果还好。

只是那几天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落地扇 家用的 需要这么专业的油品么?感觉黄油上下差不多了

可以断定,你没有给风扇的轴套加过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厂家出厂时都加黄油,但我个人觉得加变压器油和缝纫机油就行了。

什么名字的黄油呢?

网友F:
引用楼主youzida_121于2012-10-13 20:15发表的 60W以下电风扇的轴套该加什么油? :
       今天有人问我,家用普通的落地扇轴套缺油卡死,该加什么样的油才能让风扇至少转上几个月。干了这么多年电工,我还真不知道风扇轴套里加的是什么油,惭愧。。。
    本人以前试过普通黄油、高温黄油、黄油加机油、机油、缝纫机油、甚至还试过花生油,基本上都是转个三五天。各位说说看,该加什么油.

基本上都是转个三五天;;你根本没有调整好;不是卡死;而是产生自吸后不动了‘拆一下又能运行几天;建议调整好间隙。你想想看;任何一种油;能用几天吗???

网友G:
关键不是加油,家用电风扇一般不用轴承,调整好主轴和轴套间隙

网友H:
引用楼主youzida_121于2012-10-13 20:15发表的 60W以下电风扇的轴套该加什么油? :
       今天有人问我,家用普通的落地扇轴套缺油卡死,该加什么样的油才能让风扇至少转上几个月。干了这么多年电工,我还真不知道风扇轴套里加的是什么油,惭愧。。。
    本人以前试过普通黄油、高温黄油、黄油加机油、机油、缝纫机油、甚至还试过花生油,基本上都是转个三五天。各位说说看,该加什么油.

这不全怪油。被卡死的原因主要是风扇用久了以前的润滑油老化成块状物使得轴或轴套已经被磨损产生间隙了。一般家用风扇,只要轴或轴承套没被磨损,把老化的油块清除干净后,再加适当的高温黄油就行了。家用风扇转速不高,对润滑油的要求也没什么特别的。我每年秋天较凉的时候,把把风扇电机拆开,清除旧的润滑油,加适当的黄油,用塑料口袋罩起。来年夏天使用时就没那么多烦恼了。

网友I:
直接换几扇的电机就行了。
这一切,只因为,我相信。

网友J:
甘油分钙基,锂基,钠基等。家用电风扇的轴承是合金粉末压铸而成,在无油的情况下也可以工作很长时间,适当的加油会使电机运行的更好,你的轴承位置没调好,所以加油也工作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上都是转个三五天;;你根本没有调整好;不是卡死;而是产生自吸后不动了‘拆一下又能运行几天;建议调整好间隙。你想想看;任何一种油;能用几天吗???

如果产生自吸,那为什么是过几天才自吸呢?
只能转个三五天,是因为转个三五天后,油好像干了,流掉了,成油泥了。

网友K:
普通机油就可以,但不能用花生油、豆油等植物油

网友L:
主要是轴套 轴承磨损严重,重新上油,效果不好。食用油不能用于机械润滑。
海纳百川

网友M:
引用 楼主:

如果产生自吸,那为什么是过几天才自吸呢?
只能转个三五天,是因为转个三五天后,油好像干了,流掉了,成油泥了。

它是一个铜套;油毛毡垫;间隙以轴进出不超过1mm为标准;用柴油清理干净;调整间隙;加一点点锂基脂ok
真诚到永远

网友N:
呵呵,楼主厉害,这么多油都试过了,我加过黄油,效果不错,你加了几天就又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N:
呵呵,楼主厉害,这么多油都试过了,我加过黄油,效果不错,你加了几天就又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加黄油转几天就成了油泥,然后转速就越来越慢,直至卡死转子轴。

网友O:
我加除锈剂

网友P:
1\加普通的油就可以了,可以是食用油也行的;
2\如果没有油 你就加红霉素软膏也行(这个我试验过 效果不错 因为当时没什么可加的)

网友Q:
厉害以后药厂都邀请你出山
  • 下载积分:+1(hsl200) 好人!我确实在某药业公 ..

网友R:
    这样问题最好降低电机功率 定子线圈老化 和硅钢片问题 我是这么认为滴 不降低功率 加什么油也得烧成黑色油腻 最后阻尼太大到不能动弹 就像年轻人血气方刚 活跃 老年在折腾只是昙花一现 。
  • 下载积分:+5(youzida_121) 有点说服力

网友S:
加机油或齿轮油都可,家用至少可用两年(季),关键是轴承外的海绵要加足,簧油一两天就不行了。

网友T:
调整好主轴和轴套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