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第一次碰到该行程开关,动作向上;第二次碰到该行程开关,动作向下。这个PLC程序该怎么写?
执行元件,电磁阀。

网友A:
引用楼主chouchangke于2012-10-13 20:26发表的 这个PLC程序该怎么写? :
第一次碰到该行程开关,动作向上;第二次碰到该行程开关,动作向下。这个PLC程序该怎么写?
执行元件,电磁阀。

用计数器c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附件: 单启停.rar (3 K) 下载次数:15

网友C:
用一个ALT交替指令就行了。

网友D:
用交换指令

网友E:
怎么停自己加   不知道你的详细要求是什么   Y0控制向上   Y1控制向下   第二次按下复位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F:
比较指令也可以啊

网友G:
小试一下。计数器选C100,带记忆功能。

网友H:
交替指令

网友I:
以上的程序都比较烦
ld  x0         altp  y0
ld x1          alto   y1
其余的自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