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如何定位安装

楼主(2012-10-13):
这是汽车油箱上的零件,要求和油箱焊接在一块,油箱安装在下面,照片上的工件由操作人员手动安放在机台夹具上(要求不要掉下来),当启动设备。机台带动工件(不要掉下)向下压紧油箱,触发焊接仪器,焊接完毕后,机台上升。工件与油箱焊接在一起。
目前,就是如何固定照片上的工件,既可以保证上工件容易,又保证在机台下降过程中,不掉下来,,这个项目新接手,高手支招啊,,,

网友A:
看来用磁会好点
jxh668

网友B:
用三爪定位应当合适

网友C:
用电磁铁和定位销就可以了。

网友D:
定位销了!那个缺口可以做定位用了

网友E:
用3个气缸驱动带斜面的定位块,加装检测sensor ,到位后气缸顶出,焊接完气缸退回

网友F:
用气缸加外涨式夹具加水冷吧,磁铁话降温处理是个难题

网友G(2013-09-27):
定位销加电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