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1、今天,用模拟量调速程序,把AQW0写成了QW0,结果前面按下I0.0,Q0.0无输出,像没按一样,检查程序,发现把模拟量符号A写掉了,有地址冲突,PLC总是输出最后一个锁定的状态,Q0.0输出不了。

2、今天,模拟量调速完成后,调试USS通讯,程序编好后,下载,变频器参数也全部修正过来了(主要改变P0700=5,P1000=5),程序运行,变频器上电,给了启动信号,结果发现变频器无输出(0HZ),明明分开调是好的。有点怀疑是不是地址有冲突,但检查没冲突,又怀疑是P参数有没设对的,结果核对没错,最后怀疑是模拟量程序与USS程序之间互相干扰,难道不能共处一室,这情何以堪,感觉不太可能,没道理。过后我发现我们给的speed值太大了,我记得,老师重点强调了这里speed输入多少,并不对应是实际输出频率,而是最大频率的百分数(是百分数还是实际值由参数设定),看我们给的speed值(VD1000=1000),50HZ*1000%=500HZ,远远超出了P1082=30.00(电机最大频率)。试着修改了speed的值,当输入50时,输出频率为25HZ,电机终于启动。最后发现一个问题,当你的speed值输入很大时,变频器会输出上次的实际输出频率,变频器有封锁功能。

3、今天做PLC与变频器用USS通信,Wincc通过OPC去控制PLC,项目非常简单。Wincc控制启停,输入输出域设定转速,输入输出域连接OPC变量VD1000,VD1000对应USS_CTRL  speed端,结果上电调试,Wincc上输入一个值,变频器无输出,看PLC程序上speed端显示“NAN”,根本没有把值传过来,检查了一遍Wincc和OPC都没什么问题。我怀疑OPC是不是不能传递V地址类变量(平常玩s7 300搞的全是仿真,对应的都是M类地址,学校坑爹啊,用到的都是仿真),得了,把VD1000换成MD25,在OPC里重建项目MD25,Wincc里连接变量MD25,上电调试,输入值时,speed仍然显示“NAN”,什么情况?原来都是我们一厢情愿。偶然发现当我们在speed端输入一个值,比如50时,它立马显示成50.0,难道是数据类型不匹配(老师提到过),该不会是实型吧!不管,试下再说,在“转换”下,添加了一条双整转为实型的指令,MD25内装的就是实数了,MD25送speed,上电调试,Wincc输入50,变频器显示25HZ,电机运行正常,问题解决,一天过得真快啊。

若你是高手,请一笑了之。
不管问题是大是小,解决了,你就很棒。
  • 下载积分:+5(zyfzxh) 好贴!
  • 下载积分:+10(ymmfa) 好贴!
  • 下载积分:+5(ccy5156) 分享经验
  • 下载积分:+5(竹叶三) 感谢分享实际经验。我也 ..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分享
  •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A:
    看了第1条觉得编译都过不来,怎么试I0.0和Q0.0,我认为楼主才是高手。

网友B:
    谦虚使人进步·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我都遇到过。也都是这样解决的。可是我没有写总结。呵呵。楼主有心。非常好。后来人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D:
    我认为楼主才是高手

网友E:
    AQWO 写成QWO这样也能写进去吗?哪天我也试下

网友F:
    引用楼主六月半夏于2012-10-13 21:28发表的 小经验,高手勿喷 :
    1、今天,用模拟量调速程序,把AQW0写成了QW0,结果前面按下I0.0,Q0.0无输出,像没按一样,检查程序,发现把模拟量符号A写掉了,有地址冲突,PLC总是输出最后一个锁定的状态,Q0.0输出不了。

    2、今天,模拟量调速完成后,调试USS通讯,程序编好后,下载,变频器参数也全部修正过来了(主要改变P0700=5,P1000=5),程序运行,变频器上电,给了启动信号,结果发现变频器无输出(0HZ),明明分开调是好的。有点怀疑是不是地址有冲突,但检查没冲突,又怀疑是P参数有没设对的,结果核对没错,最后怀疑是模拟量程序与USS程序之间互相干扰,难道不能共处一室,这情何以堪,感觉不太可能,没道理。过后我发现我们给的speed值太大了,我记得,老师重点强调了这里speed输入多少,并不对应是实际输出频率,而是最大频率的百分数(是百分数还是实际值由参数设定),看我们给的speed值(VD1000=1000),50HZ*1000%=500HZ,远远超出了P1082=30.00(电机最大频率)。试着修改了speed的值,当输入50时,输出频率为25HZ,电机终于启动。最后发现一个问题,当你的speed值输入很大时,变频器会输出上次的实际输出频率,变频器有封锁功能。

    3、今天做PLC与变频器用USS通信,Wincc通过OPC去控制PLC,项目非常简单。Wincc控制启停,输入输出域设定转速,输入输出域连接OPC变量VD1000,VD1000对应USS_CTRL  speed端,结果上电调试,Wincc上输入一个值,变频器无输出,看PLC程序上speed端显示“NAN”,根本没有把值传过来,检查了一遍Wincc和OPC都没什么问题。我怀疑OPC是不是不能传递V地址类变量(平常玩s7 300搞的全是仿真,对应的都是M类地址,学校坑爹啊,用到的都是仿真),得了,把VD1000换成MD25,在OPC里重建项目MD25,Wincc里连接变量MD25,上电调试,输入值时,speed仍然显示“NAN”,什么情况?原来都是我们一厢情愿。偶然发现当我们在speed端输入一个值,比如50时,它立马显示成50.0,难道是数据类型不匹配(老师提到过),该不会是实型吧!不管,试下再说,在“转换”下,添加了一条双整转为实型的指令,MD25内装的就是实数了,MD25送speed,上电调试,Wincc输入50,变频器显示25HZ,电机运行正常,问题解决,一天过得真快啊。

    有点用,谢谢了

网友G:
    没有用过200的通信协议,也没有用过和变频器的连接,学习了

网友H:
    NAN经常遇到 加个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