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包装机袋长无法设置

楼主(2012-10-13):
请教各位高手,包装机上面触摸屏可以根据使用包装膜的长度设置相应的数据,可是我的这个不能设置。我的膜是150MM的,我设了150MM,可是每次封切位置都不对,大多数是切得很短,要是我把数据设置很大,我设了200CM,居然封切就对了,请问是什么原因。用的是步进,不是伺服。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脉冲发少了
也就是说 您的袋长换算成脉冲时,脉冲当量偏大了
谢谢您

网友A:
不过 针对步进的话
请您看一下是否有脉冲丢失了 受到外界的干扰什么的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