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把plc里的程序可以读出 再写入不能够使用?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10-14):
怎样能把plc里的程序可以读出 再写入不能够使用?

网友A:
读出后删除几步重要程序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楼主凌锦仙于2012-10-14 00:06发表的 怎样能把plc里的程序可以读出 再写入不能够使用?请高手指点 :
怎样能把plc里的程序可以读出 再写入不能够使用?
不知你想说什么?做啥。。。

网友C:
读出程序更改后,进行变换再用写入指令操作

网友D:
楼主动机不純啊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别人读他做的设备的程序,然后再写入另一台PLC后,程序不能运转,不知楼主是否这个意思,这样就是不加密也偷不了程序了

网友F:
我也是 PLC解密后,把程序复制到另一台PLC,再把复制的PLC装回原来的机器上,但机器不动。不知怎办。

网友G:
三菱PLC读的时候要全选择

网友H:
加密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