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10-14):
都接380V电压,所有电阻相同,求1号和2号电阻的 电压 和电流各是多少,求高工

网友A:
第一个是星形接法,第二个是三角接法,电压是一样的
1号是110V吧

楼主:
1号和2号 电压一样?

网友B:
使用P=UI,,第一种是典型的星型接法,U=380/1.732=220 I=P/220,里面串联U=U1+U2,U1=U2=U/2=110V.
没见过第2种接法,接上去应该有问题,不足之处请补充。
不断向前

楼主:
1号 是110V吧 ,2号呢

网友C:
第一种 最普遍的星型接法,相电压为220v,相电流等于线电流。第二种为延边三角型接法,用于减压启动,当线电压为380v时,相电压为264v,此时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3~3.5倍。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D:
这是典型的 星-三角 等效转换问题。
图2中间的三角形的三个电阻,可以等效转换成星形接法(但电阻值要计算),这样就能转换成图1形式的接线图。
对三个电阻值相同的星-三角等效转换,问题就简单多了,如三角接的电阻为R,等效为星接的电阻为 R/3 。
这样就等效成一个 R 和一个 R/3 串联 接在 220V 上,根据分压比,可算出 R 上电压 165V ,下面的三角形点对中心点的电压为55V。

网友D:
所谓等效电路,就是改变线路后,各点的电压,电流不变化,即对其它电路没有影响。
有兴趣可以验证下,三个300欧姆接成三角形,三个100欧姆接成星形,都接380,看看线电流,总功率是否等效。

网友E:
楼主找本电路原理的高校教材来看,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