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换了驱动管又烧了

楼主(2012-10-14):
MC-EF197电磁炉,烧坏了驱动管和整流块也打了保险,我更换后用了一会又烧了,请问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杂牌的话就不要修了,有时换的元件一下又烧了亏大本。牌子的还是可以修一修,呵呵,祝你好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