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换了驱动管又烧了

楼主(2012-10-14):
MC-EF197电磁炉,烧了驱动管和整流块也打了保险,我更换后用了一会就又烧了,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驱动部分

网友B:
检查触发部分,振荡电路,查高压电容容量,限流保护电路,线盘串100W灯泡做假负载试验,至少不会再造成电子元件等的损坏。

网友C:
可能电路没起振,造成很多元件损坏,检测一下电容,线盘用假负载替代一下。

网友D:
看看大功率三级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E:
各位都是高手啊?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