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200编程电缆的问题

楼主(2012-10-14):
用西门子PLC200原装电缆和PLC连接后可以建立通讯 但是无法下载程序 哪位仁兄帮帮啊 谢了 以下图片供查看

网友A:
既然找的到就应该能下载啊

网友B:
以前遇到过一次,也是能连接,但是不能下载。后来重新安装了软件,问题好了。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网友C:
你有没有点击确定呀

网友D:
PG/PC接口没装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