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4):
我公司有一老设备,电动机为30KW,原来是星三角启动,现在想改用变频器,想问一下改用变频器后电流应该为多大左右,比原来的电流要小多少(负载在一样的情况下)?

网友A:
变频器属于软启动,启动频率一般不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当然和你的负载大小有一定的关系。变频器长期在低速下工作,可能电流会比较大一些。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问的是机器正常运行时的电流,不是启动时的电流,我是想估算一下换了变频器后能省多少电。
海纳百川

网友B:
引用楼主jupeigang于2012-10-14 13:04发表的 请问这时电流为多大? :
我公司有一老设备,电动机为30KW,原来是星三角启动,现在想改用变频器,想问一下改用变频器后电流应该为多大左右,比原来的电流要小多少(负载在一样的情况下)?

(负载在一样的情况下),只能比以前浪费一点;变频器对于像风机。风门不是开到最大;在负荷大时高频率;在负荷低或者有间隙空载时;等等不是满负荷运行下为低频率。是省电的;在满负荷状态下是一样的;
真诚到永远

网友C:
电机如果是大马拉小车,则用变频器有可能省电。如果在额定运行状态,则不省电。

楼主:
负载一样的情况下(满负荷),用了变频器和不用变频器电流是一样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负载一样的情况下(满负荷),用了变频器和不用变频器电流是一样的吗?

当然,用变频器运行在50HZ,和不用变频器,电流是一样的。用变频器只是启动电流小,可减少对电网冲击。

楼主:
知道了,谢谢了啊

网友E:
电流没有什么影响,楼上的说得很好

网友F:
在你低于工频时会省电但等于工频 是就要多耗电了(电机功率+变频器自身功率)对于省多少电靠量电流来算不准,加装一个电度表观察几天算平均值(注意同样工艺同样时间)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