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P格力空调出现E4故障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0-14):
5P格力空调出现E4故障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可以查空调上面的故障表
感谢!那表没有了

网友B:
上百度找下说明书
感谢!
海纳百川

网友C:
引用楼主钟扬于2012-10-14 20:47发表的 5P格力空调出现E4故障是什么问题 :
5P格力空调出现E4故障是什么问题
如果是3相的;那么这个空调有相位保护;调2支线ok了;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