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电机问题

楼主(2012-10-14):
请问大家!三相220V60赫兹的55kw电机和75kw电机额定电流应该是多大?没有变频器,启动方式是哪种?星三角可以吗?热继电器保护应该选多大?如果用互感器做保护50赫兹的互感器可以吗?如果55KW电机我用200A75KW电机我用250A合适吗?请赐教,小弟不懂呀,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在用小日本的玩意啊,只有怎么启动方式呵呵看情况啊,建议你软启动,至于热继电器选择多大,相电流的1.5倍吧

楼主:
不是日本的,台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