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200A伺服AL10报警

楼主(2012-10-15):
如题,一上电时,伺服就出现AL10报警,我看报警说明是电压过低,请问有碰到过的吗?该怎么修,是哪能坏了,还望大家多多指点呀,急!!

网友A:
電壓過低?
檢查來源電壓與伺服電壓是否壓降太大,或是你給的電壓源給錯了。
比如伺服是AC 380V,你給它 AC 220V。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按一楼的说法查查

网友C:
MR-J3-200A的供电是三相220V ,当电压低于160V就会报这个警
但也有可能是伺服驱动器硬件故障。

网友D:
若一直發生無法排除的話
換一個新的會比較快

网友E:
AL10是电源电压低,看看是不是接错线了,或者变压器有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好像是驱动器本身的问题,我是想知道驱动器里面那个地放有可能坏?怎么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