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2DA模块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2-10-15):
请问哪位师傅告诉我三菱FX2N-2DA模块程序怎么写,前面按照说明书可以照样画葫芦,可后面就写不来了。

网友A:
你是要寫什麼東西

网友B:
0-10v

楼主:
我想知道控制一个是压力流量,一个电流流量的比例阀。
2楼的说明书上已经找的,就是不知道下面怎么写,比方说一台压机开、关模我要可以控制它的压力大小。
谢谢前面两位师傅的指点,但是我想知道下面2楼下面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B:
我写的就是控制比例阀的咯

楼主:
我想知道下面的运算该怎么写

楼主:
总有控制流量的大小程序吧,后面应该有乘除的指令吧
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跟楼主这样类似的问题 也期待大侠们能帮忙解决下
崇拜高手

网友B:
D220与D221分别控制流量和压力咯,就这么简单了

网友D:
楼主说的“下面的程序”,应该是要根据你的阀门的具体情况的。
不是所有阀门都一个程序的。
你要根据阀门的开度算需要多少电压,电压又对应PLC多少数值,自己先找到这个比例关系,再把它放到PLC里。

网友B:
站长说的够明白了.....在不懂就没话说了

网友E:
这个程序看着怎么那么别扭呢

网友F:
一个温度、一个湿度,一个冷水阀,一个热水阀,一个加湿器。全是模拟量怎么写啊。求教。QQ271721540

网友G(2013-01-23):
D220,D221就是那个对应4000的输出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