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5):
现在有个工程要求把PLC中的数据导入电脑的Excel表格中,用的是三菱的PLC。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你用什麼樣編寫軟件阿
沒說怎麼幫咧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用个上位机,PLC数据发给上位机,上位机程序,写个保存为EXCEL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上位机,PLC数据发给上位机,上位机程序,写个保存为EXCEL的程序

没搞过不明白,以前见过一个例子,是从COM口中把数据接收到上位计算机的,可惜电脑坏了那例子不见了。能不能给个例子看看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搞过不明白,以前见过一个例子,是从COM口中把数据接收到上位计算机的,可惜电脑坏了那例子不见了。能不能给个例子看看呢,谢谢。

可以这样做,PLC和上位机自由口通讯,PLC通过COM口把需要保存的数据发给PC,PC再把数据保存为EXCEL格式的文件到硬盘。
我是用LABVIEW写程序。

网友D(2013-03-23):
三菱的mx sheet.可实现异常履历即历史数据纪录之功能.
或者自己用高级语言开发,但需要了解三菱的通讯协议以及数据库的知识.

网友E:
可以这样做,PLC和上位机自由口通讯,PLC通过COM口把需要保存的数据发给PC,PC再把数据保存为EXCEL格式的文件到硬盘。

网友F:
菱的mx sheet.可实现异常履历即历史数据纪录之功能.
或者自己用高级语言开发,但需要了解三菱的通讯协议以及数据库的知识.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