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y1为什么一直有点,

楼主(2012-10-15):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y1为什么一直有点,而不是每隔一秒通电。

网友A:
它每秒会断开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网友B:
估计版主说的你还是不太明白,版主水平高,我再说下,或许画蛇添足哦,你的定时器在通电会断开自己的常闭点,可是你想过没有,一断开,定时器就会马上又得电。所以你是 看不见一秒的间隙的,想要看一秒,用两个定时器,最好了,(自己做 的情况下)也就是版主说的它只会断开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现在你再不明白,我就真的没办法了。

网友C:
在线仿真软件反应会有迟钝明白吗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abcde12345

网友D:
用ALT干嘛的?好像没什么用处吧,那个是交替输出啊,我一用,然后好像那个GX DEVELOPER软件就有点问题。
楼主的那个貌似是XC PRO信捷的软件吧

网友E:
PLC有自带的时钟脉冲呀,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F:
用M8012吧
春刺

网友G:
版主已经回答了,Y1断开1个扫描时间之后就恢复了。要想间歇性通断,通常的编程是用两个计数器来完成。

网友H:
把M1的线圈去掉,然后把M1的常开触点换成T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