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触摸屏在长时间不触摸的情况下跳转到指定画面

楼主(2012-10-15):
如题,如何在触摸屏设置使触摸屏在长时间不触摸的情况下跳转到指定画面。触摸屏屏保功能什么意思?能满足我的要求吗?还是其他方法?
高手,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也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A:
用PLC的内部寄存器就可以实现了
高价回收
PLC(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LG等)
伺服(三菱,安川,松下等)
触摸屏(Proface,松下,欧姆龙,三菱等)
QQ:1553131643 手机:13801686922

网友B:
哪一种触摸屏?
三菱好像有检测是否有被操作的内部继电器,用该信号将画面编号写入跳转地址。
屏保一般情况下是将屏幕黑屏或变为动态,而非跳到特定画面。

楼主:
三菱的哪种内部继电器可以实现画面跳转功能?举个例子看看。。。我自己想的是在屏上设个按钮覆盖,然后定时,时间到跳转到主画面。这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个人感觉貌似画面太多不方便。。。各位看官有没有实际操作过类似情况的

网友B:
没找到。
在各个画面写脚本,时间到时将主画面号写到画面切换元件中。
缺点是每个画面都要写。

网友C:
mov k2 d10
k2为指定画面
d10为画面跳转软元件

网友D:
维纶的设置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找一下現在的應該都有支援 省電裝置 看要黑評或跳到固定畫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