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2012-10-15):
信捷plc,松下伺服,让伺服顺时针从0度旋转到20度,再从20度旋转到100度,然后从100度旋转到0度,重复以上工作。其中20度和100度可以设定。在不使用感应器回原点的情况下,运用脉冲指令怎样控制编程????

怎么高手还不出现呢?

怎么没人理呢?在编程中已经使用了DRVA指令,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这是其中的一种控制模式。还有一种就是要像上面那样控制,这是客户临时要加的,顺时针有办法找原点吗?不可能把机器再拖回来呀?怎么高手还不出现呢?

网友A:
我没有用过信捷plc,控制思路是根据伺服一周的脉冲数来分别计算20度,100度的脉冲数
然后通过程序发相应的脉冲数,还有就是正反信号,就可以了.找原点的方法有几种,我一般用光电开关找

网友A:
如果用程序的脉冲记录功能应该也可以找,我没做过,不知是否可行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
谢谢,想了很久还是不明白,唉 也不知道怎么问?
不知道有没有脉冲的累积误差,如果有一个脉冲误差,如果伺服旋转10000次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B:
累计误差不是问题,你的原点是不变化的。你可以设定一下,当到100次,或者其他次数的时候,自动回归原点一下

网友B:
转到100度在回到0度,是反转回去吗?
其实这你也不用纠结,多用几次传送。当马达在20度的时候,停下。再把从20转到100的数字,重新传送进去。就OK啦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
谢谢,好像明白了,我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