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利用PWM来调压

楼主(2012-10-15):
现在想利用PLC的PWM指令来调节开关电源的电压,有人做过吗?
具体情况是有一个磁粉离合器控制开卷的张力,我想利用一个张力传感器把张力数据输入到PLC(模拟量),通过PID运算,输出PWM波形来调节固态继电器通断,(或者是其他的高速开关管),用来控制输入到磁粉离合器的电压。
有人做过的请说说是用什么模块来控制磁粉离合器的电压(就是功率放大模块)!!
下载积分:+1(jxh668) 开关电源的一种

QQ:84818626

楼主:
再咨询

QQ:84818626

网友A:
这个靠PWM来调制不行。磁粉离合摩擦力大小与电流成线性,应该做成可外控的恒流斩波形式。

楼主:
用过的一些简易控制器就是可调电压的电源。我以前也看到过一款模块,接的正是24V电源

QQ:84818626

网友B:
可以用直流无触点开关试试

网友C:
这样好像只能调频。如是马达可以调速。但不了解磁粉离合器是什么工作原理,是否合普通离合器一样?对调频能改变离合器的磁场强弱吗?磁场强弱好像与频率没多大关系。只与电流,电压,导线截面有关吧。个人感觉行不通。只做参考。

网友D:
加个三极管可以用。不是很好。还是要用恒流的好。

网友E:
最常见开关电源芯片 3842驱动IGBT 知道原理 改变3842①②可以控制直流电压输出大小和脉宽调制 看你对开关电源知道多少东西了 会着改动一下成品开关电源就可以实现。
下载积分:+1(rockyhuo) 感谢!

楼主(2012-11-14):
还没有具体研究实际的电路,但是知道开关电源的原理

QQ:84818626

网友F(2013-04-04):
楼主你的实验成功了吗?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G:
磁粉离合器的控制器是可以用0-10v电压来调整的,你可以加da模块来控制它的输出电压